中柏平板电脑充满电开机花屏

楼主(2021-08-19):
平板电脑充电以后花屏了,结果拔了图片里的四插头,第二天就点不亮了,啥原因啊

网友:
是不是cpu虚汗

网友:
这种平板换u容易坏

网友(2021-09-25):
看看bios芯片的8脚有没有1.8V电压,要有1.8V电压才有可能启动。必要时在电池接口那里接可调电源,观察启动过程的电流变化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