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了网卡芯片还是不能用

楼主(2021-08-19):
大佬们,有一块蓝宝石z77网卡坏了,我从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网卡芯片接上后,网卡能识别了,识别成精英网卡 ,但是网口灯不亮还是上不了网,请问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1、检查网卡接口的8根针脚有没有变形。   2、检查网桥有没有问题。    3、换的网卡芯片是否跟原来的一样?有没有空焊或连锡?。 4、有的网卡旁边还有个bios芯片也要一起换      5、还査不出问题直接用usb或pci的网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网口接头里还有个网变,如果网变坏了,需要把接口整个更换。网卡能认得到就应该是网变坏了

谢谢赐教啊 没拆开看过 网变?是不是就是哪个黑色长得像IC的哪个?还是第一次听说网口里有网变的

网友B:
网口接头里还有个网变,如果网变坏了,需要把接口整个更换。网卡能认得到就应该是网变坏了

网友:
网卡地址要重新编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bios里有没有开启网卡

开启了,应该是网口到网卡之间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确定不是网线问题吗?还有看看bios里有没有开启网卡

确定线没问题,换网卡芯片还要刷bios吗

网友D:
确定不是网线问题吗?还有看看bios里有没有开启网卡

网友:
确定不是系统问题??
上去就干芯片接口之类得,是对自己有多自信啊,

网友C:
看看bios里有没有开启网卡

网友:
网变就是个偶合变压器与在都藏在网口里了

网友:
直接插个PCI 网卡 把网卡芯片拆了  还不好些

网友:
楼主,驱动和MAC地址正常吗?不行就网卡芯片和网桥一起换

网友:
有没有防静电二极管拆掉

网友:
网卡 网桥 都干了 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赐教啊 没拆开看过 网变?是不是就是哪个黑色长得像IC的哪个?还是第一次听说网口里有网变的

他们说的网桥就是那个网络变压器,网线和芯片之间一定会有那个东西的,老点的主板是在主板上的,H61以后很多都是集成在接口的铁皮壳内,不相信你可以拆个没网变的废板的网口外壳看看。或者直接万用表量一下网口的4组阻值,正常应该是一样的的阻值,如果有短路或开路就肯定网变给雷击过坏掉了

网友:
先看bios里有没有认得网卡,如果能认网卡,再看看bios里网卡的MAC地址是不是全是0,如果是就重新刷MAC地址就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