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000显卡NVVDD对地阻值1正常吗?

楼主(2021-08-19):
联想Y7000不开机,FBVDDQ_VIN对地的电容短路炸裂了,取下后公共点不短路了,但是NVVDD的供电电感测量对地阻值在1左右,这正常吗,也不敢上电测试。

网友:
正常   还能不敢试

网友A:
用1v通电电感就知道短路不

网友:
用的什么电表?好一点的测量准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1v通电电感就知道短路不

这方法安全可靠吧,应该可行。

网友:
正常 越是高端的显卡 阻止越低

网友:
阻值有点偏高

网友A:
说反了吧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反了吧,,,,,,,,,

高端显卡阻值0很正常,要四五位数的表才能看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