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D451P 不充电外接不通电 ISL95521A可以直接代换ISL88739H

楼主(2021-08-19):
修到这台D451P 故障是电池可以开机不充电,拆机拔电池用外接测待机电流0.0015,按开关后电流跑到0.6左右会突然掉电.偶尔还会出现完全无电流.
无电流时PQ302的G极无电压,有电流掉电时G极24V也会掉,镊子直接短路输入到PR303就不掉了.

量得PU301 1脚2.1V 2脚3.3 18脚19V 19 20脚4.5V 30脚无输出.初步判断是PU301坏了,手头上无88739根据图上标识还有用95520芯片应该可以代用,翻遍料板没找到这两个型号的,只找到个95521A.

后来查到论坛有发出说95521H可以代换739,后缀不一样也没办法只有换上试试了,换上电流正常,充电也正常,确认可以直接代换.

目前测试中,未出现之前故障.准备装机交货了.

最新战报!! 不是芯片坏奋斗了一晚还是查出故障了.把电源调至20.5以上就可以正常,最终还是芯片1脚基准电压偏低了,低于2.1V就会出现这个情况.把1脚的两个分压电阻拆开量上分压电阻392K变成了420K左右,392K电阻难找随便组合下(316K+40)让基准在2.2完事. 现在测试19V 20V都正常充电不会掉了.

网友(2021-10-06):
正好用到  系诶额分享

网友(2021-11-05):
今天接到一台C482P的电脑充电芯片是ISL95520,故障是插上电源偶尔无电流(就是电池模式),过3-5秒正常,过一会又电池模式,换了隔离管 上下管依旧 条件也都正常 拔掉电池可以一直用 都不知道查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