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黑屏无信号

楼主(2021-08-19):
fxf rx560 4g,开机黑屏。
下面是用集显进系统的情况
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啊

网友A:
自带键盘有个FN+F1-F9切换到外屏的键,牌子不一样键不一样,键帽上有标志,一个方框样子的,等键盘灯亮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带键盘有个FN+F1-F9切换到外屏的键,牌子不一样键不一样,键帽上有标志,一个方框样子的,等键盘灯亮了试试

。。台式机。。

网友A:
用集显进BIOS设置集显显示,但进系统能不能看到显卡就另外一回事了,A卡设集显和独显交火就可以看到显卡的信息。N卡就不知道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集显进BIOS设置集显显示,但进系统能不能看到显卡就另外一回事了,A卡设集显和独显交火就可以看到显卡的信息。N卡就不知道了

我试试,从没修过显卡 今天收到一张 显存1.5,核心0.9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试试,从没修过显卡 今天收到一张 显存1.5,核心0.9 不知道正常不正常

正常的,你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常的,你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

没短,用集显进系统了,能识别

网友:
我的1060也是这么个情况,集显进系统gpuz认出显卡和楼主一样,参数为0。打驱动到nvlddmkm.sys这里会蓝屏。应该是显存出问题了,核心没问题。

网友:
研究了一天,终于把软件搞出来了,大佬们看看哪里的问题呀

网友:
这正常啊,查查金手指小电容吧,有没有断线

网友:
显存死翘翘

网友:
检查bios 芯片,检查bios文件 或者芯片是否损坏 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