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台式机M3900C主板开机风扇转,不亮屏

楼主(2021-08-19):
最近公司办公电脑接连出现黑屏无法开机,更换主板后正常开机,于是闲置了好几块CFT3I1 VER 1.0主板,想着要是能维修好可以作为备件用,本人小白,虽然经常上B站看笔记本维修视频,但是这个主板维修还是毫无头绪,这个时候开始百度查询可能的故障原因,迅维网的@陈先生206和@屈春风的维修帖说明了故障点,这个是这块主板通病。
维修前电脑供电电压20V,开机电流0.755A.小电池电压3.1V 电源开关灯亮,硬盘数据灯不亮,无法开机显示
开始拆机:

拆掉电容

这个时候尝试开机,正常开机亮屏,硬盘灯闪烁。

没有料板,找个移动座机主板,拆了两个贴片电容换上,没有热风枪,电洛铁走起,太小了眼睛都看累了

换上量一下对地阻值,没有短路。
剩下就是除掉扇热器底部的黑色垫圈,涂抹散热硅脂,简单拼装一下开机。
开机正常,烧机测试稳定性

本次维修就结束了,再次感谢两位师傅的帖子,学习到了很多

网友A:
芯片上的电容也能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上的电容也能换!

说是CPU上那个电容要是坏了可以直接去掉,但可能会影响稳定性,建议找个替换

网友:
这个事通病之前有修到过

网友:
百度上怎么查的

网友:
不知道电容耐压及容量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通病,这个电容拆了就可以了,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吧

网友:
修好后把风扇下面的泡棉刮掉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扣掉没有补上去,没啥问题

网友:
通病,已经很少修到了,淘汰了

网友B:
这种通病应该加权限啊     搞的我们专业维修没有饭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通病应该加权限啊     搞的我们专业维修没有饭吃了

这种主板淘汰了,单位办公用的,坏了都是有对应的维保单位负责的。个人家用绝不会买的

网友:
表示怀疑这个电容的显示能力!:

网友:
芯片上电容也能换 真厉害

网友:
这里的检流电路用不上双二极管,猜也猜的到啊,

网友(2021-09-28):
amd 的板,不值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