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X 重启,无面容

楼主(2021-08-19):
一台iPhoneX 64G,故障是无面容,不定时重启,之前换过屏幕。

拿来可以正常开机,提示面容错误,先看原彩,没有,心凉半截,莫非被换掉了听筒排?连爱思全绿,盖板码空,唉,还有希望。拆机写盖板码,原彩出来了。

再联机,鲁斑客户端查看面容相关元件,红外相机都是0,有问题。拆机查看,电池胶原厂未动,应该没有修过面容部分。取出红外相机,排线完好无损,测量主板座子和排线端座子,没有发现异常。按理说红外相机应该没问题。怀疑主板。

想起还有重启问题,拿来时已经恢复原厂设置,没有了重启记录。那就把功能全测一遍吧。发现了后摄2倍打不开,那就是主板或后摄有问题。立即动手拆大像头,发现靠边框一端的螺丝怎么也拧不动,无奈,锉刀伺候,发现下面锈死,看来是进过水。拿下大像头后,测阻值,主板座子都正常,排线座子有问题了,长焦镜头的1.8V供电只有2.3欧的阻值。这一脚通过FL4001 连接到系统1.8V IO供电。

而红外相机的1.8V供电也是由系统的1.8V IO供电通过FL4574滤波后提供的,因此受到了长焦镜头损坏的影响。重启应该也是受后摄1.8v供电端阻值降低拖累。

换后像头后重新刷机,面容正常了,重启也解决了。

网友:
可以可以 不错

网友:
楼主用的什么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