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A1989刷T2 修复时候报错 搞了强制恢复 变成4013了

楼主(2021-08-19):
4013 手机的话是硬盘问题了 这个电脑会是硬盘问题吗?

网友A:
各位大侠:你们刷之前要设置电脑的代理服务器吗?

网友B:
把dns设成17.0.0.0再刷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dns设成17.0.0.0再刷就OK了

谢谢。现在变成报错4013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dns设成17.0.0.0再刷就OK了

4013  是硬盘坏了 还是T2本身坏了啊、

网友:
这个是笔记本吗还是

网友:
楼主用11的系统改dns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dns设成17.0.0.0再刷就OK了

还需要改别的吗

网友(2021-11-03):
引用 网友B:
把dns设成17.0.0.0再刷就OK了

亲 这个t2怎么刷有没有绝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各位大侠:你们刷之前要设置电脑的代理服务器吗?

楼主 T2怎么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T2怎么刷的?

论坛有教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