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tx1065显卡开机无信号等一会灰屏状态

楼主(2021-08-19):
显示器灰屏状态键盘灯有反应,量过显存电压上电1.49v大约3秒后降到1.36v,问下这个显存电压是否异常?其它电压都正常,用集显带不进系统黑屏用安全模式才可进看到卡

网友:
其它电压正常都有

网友:
这个电压看不出来是否异常吧

网友A:
灰屏吧?还是显存问题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灰屏吧?还是显存问题咯。

对!开机无信号过一会灰屏状态,各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灰屏,扫显存呀

网友:
也是,回去再看看

网友:
继续扫显存

网友:
扫了这1065结果显示有6颗A0 A1 B0 B1 C0 C1,B1有错误,板子上只有5颗,怎么排列的不确定,显存好贵放着了。

网友:
核心掉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