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笔记本可以用戴尔的电源适配器吗?

楼主(2021-08-20):
今天遇到MSI GF75本,
安装系统
我没有适配器
可以用Dell 的适配器吗?
接口是一样的

网友:
抱歉, 不是 GF75, 是 MSI GL63 8RC i7
接口是7.4 x 5.0
可以用Dell 的适配器吗?
可以用HP 的适配器吗?

网友:
V星的我直接插个大功率戴尔适配器也没什么问题,充电也可以

网友:
这个是idai检测吗

网友:
电压一样是可以的

网友:
肯定不行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