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神舟z7-ct5na 不触发维修南桥短路更换电流0.05a

楼主(2021-08-20):
机型:神舟战神Z7-CT5NA

板号:6-71-NH500-D02B 蓝天代工

故障现象:不触发   待机0.137 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,任何指示灯都不亮

维修过程:拆机目测无任何明显故障  测公共点19V有,测3V5V无,用示波器打瞬间有输出,测电感PL21对地23,短路造成的3V5V保护。

               这种情况根据经验一般都是桥或者是EC的短路造成的,为了进一步确定故障,拆掉PQ35强行开启3V5V待机,结果桥发热,于是定配件换桥。件到了拆桥上电发现电流上到了0.0228A,心中一阵窃喜。

装上桥之后开机电流上到0.060不动了   求大神图纸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换桥刷程序没有,一百多毫安一般都怀疑线性短路  。

网友:
论坛有图纸,鑫制造也有,NH50EDMD  NH50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桥刷程序没有,一百多毫安一般都怀疑线性短路  。

换桥没有刷程序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桥没有刷程序...

南桥susb和suhc没有高电平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