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需acer E5-572G-57DW图纸

楼主(2021-08-20):
急需acer E5-572G-57DW图纸,最近E5-572G不开机维修,发现内存条下端有一相MOS管坏掉了,需要知道PU402 MOS管型号,丝印RF4MB根本查不到具体是什么?

网友:
SY8208BQNC_QFN10_3X3

网友:
这个可以查到吧

网友:
好像是这个

网友:
你要的图纸

LA-B702P .pdf

网友:
那个是待机芯片  忘了3V还是5v了  建议先量一下南桥阻值  这板子容易烧南桥

网友:
路过,学习了,楼主分析很具体,值得借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