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60显卡不能跑分问题

楼主(2021-08-20):
我个人的思路是,检查显存,或者GPU。我的原则是,能不动GPU就不动GPU。
显存基本都能检测过,但有次终于出现报错。我欢天喜地的给换掉。还是一样。跑分低。
(这中间出现过插曲,显存在取下来的时候,显卡的pcb板出现掉2个点。一个是空点,一个,我补线好了。换上显存,不报错了。)
然后,放置好久后,一天测,嘿嘿。终于,又出现一个显存报错。我欢天喜地给换掉。我以为,总算找到问题了,结果还是老样子。不能跑分。
我附上,显卡不能跑分的显存,gpu频率检测。
不知道看哪里。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故障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,从哪下手呢?gpu和显存,如何排除?

网友A:
挖矿看看,核心能不能正常启动,不能的话看看3221芯片

网友:
无语,你压根不会修吧,快找个老师傅来带你,这显卡压根没跑起来,这不是跑分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挖矿看看,核心能不能正常启动,不能的话看看3221芯片

ini 3221显卡监控芯片,摘掉也可以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挖矿看看,核心能不能正常启动,不能的话看看3221芯片

那个显卡监控芯片,我晓得。但是,我不懂工作原理,所以,没有乱动。我直到那个监控芯片,摘掉显卡也能点亮。就是满载的时候,会有问题。我下一步打算摘掉看看。估计也没啥用。

网友:
今天遇到同样问题 影驰1060 6G跑分低 不知道怎么下手

网友:
修好过一台1060 显卡的游戏本。。也是不跑分。。。驱动都正常,原因是供电问题,,开始供电是正常的··一跑显卡核心供电只有0。5左右。正常0.8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显卡监控芯片,我晓得。但是,我不懂工作原理,所以,没有乱动。我直到那个监控芯片,摘掉显卡也能点亮。就是满载的时候,会有问题。我下一步打算摘掉看看。估计也没啥用。

我的理解是。驱动程序需要读取功耗芯片的数值,如果你摘除该芯片,虽然能亮机,但gpu会认定功耗不正常,从而导致频率起不来或者驱动卡死

网友:
这是挖矿挖的被榨干了吧

网友:
查查金手指电容,看看有没有断线,然后看阻值,不行就是GPU坏了

网友:
打开GPU-Z看看1060有没有显卡UEFI,新平台对老显卡不兼容,手动添加显卡UEFI。是老平台的话就当我没说

网友:
很明显嘛核心功耗0是异常的,3321电路问题

网友:
没分下载了凑个数尴尬了

网友:
这个真是个头疼的问题  是我我也不会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