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0 LA-9631P有3.3V 无5V维修

楼主(2021-08-20):
型号:联想G400板号:LA-9631P
故障现象:待机0.05 偏高  开机电流0.42跳动
同行带来的!
拆机,裸板待机电流依旧偏高,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,特别是3V 5V待机电感,对地阻值正常,上电测3V 5V待机电压,发现3.3V正常,5V待机电压为3.1V. 怀疑5V后期短路。上图纸

首先断开PJ402 上电测试,待机依旧偏高。
怀疑5V待机芯片问题。
测5V待机芯片8PIN IN正常19V,1PIN开启3.3V正常,其他脚位无电压,所以尝试更换SY8208C(请注意 8208C是5V待机芯片,3.3V待机芯片是8208B,两个长相一样,实际不通用)。附8208B图纸,请仔细核对
更换后测5V电感对地依旧正常,上电发现电流瞬间0.2,赶紧断电,摸8208C,烫手,怀疑8208C有问题,又更换一个。故障依旧,上电瞬间电流0.2。
静下心来,拆下8208C 测各个脚位对地阻值。
根据经验,后级没有短路,芯片本身发烫问题一般在辅助电路上,EN电压正常,3.3V电压正常,所以可以排除开启电路故障,证明EC-ON
MAINPWON线路没问题,继续测7PIN  LDO,发现对地短路。
根据图纸7PIN LDO有一个滤波电容PC430,首先怀疑它,干掉后测量阻值正常,装好芯片,恢复好断开电路,上电正常。
维修至此结束,装机后烤机正常!
附PC430位置图和板号!

网友:
楼主水平高超,微短在我这里是个老大难,在楼主这里是SO EASY

网友:
这种微短很少见,谢谢分享,点赞

网友:
求加分   论坛现在也不让充值了   分严重不够用。

网友:
楼主的维修水平还是挺高的。

网友:
主的维修水平还是挺高的。

网友:
功底不错,以后的大师

网友A:
你们的分都是怎么解决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们的分都是怎么解决的啊

手机版迅维有做任务得分的

网友(2022-12-20):
芯片发烫一般都是LDO输出短路或是芯片本身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