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锡球350都不化锡,吹的时间久

楼主(2021-08-20):
这锡球350都不化锡,吹的时间久了还怕把芯片吹坏了(估计芯片早就让我吹坏了),刚开始没开风速,因为开风速的话就会把锡球全都吹跑了,等稍微一固定再加点焊油,再开风速,但是吹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完全融化,不知所措了,当然是无铅的。没有一次是成功的。

网友A:
我们都是植有铅的锡珠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们都是植有铅的锡珠

无铅的简直是太难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无铅的简直是太难值了

就算植上去了成功的芯片很少!

网友:
学习了那以后不学无铅的了,改成植有铅的或锡膏吧,谢谢师傅。

网友:
你这温度指定是不准,,,

网友C:
你tmd  放铁块上吹   都不知道放主板上吹

网友:
我是快克861   380°  风速4   没坏过

网友:
明天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tmd  放铁块上吹   都不知道放主板上吹

没打磨铁锈加硅脂,差评

网友:
谢谢老师指点,我这不是找了一块钢板垫着,怕在板子上经常加温不好吗?

网友:
您要是植球有什么适合我们练手的好经验麻烦您告诉我们。

网友(2021-09-22):
铁板散热太快,锡浆也是有保质期的,存放在冰箱会耐用点。 之前,,不说了都是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