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7859-1不触发

楼主(2021-08-20):
     板号是17899-1   测量开关KBC_PWRBTN# 开机电压3.3V按下开关可以正常跳变,测量LID电压3.3V,3V_5V_DSW_OK 电压3.3V,PSID电压3.3V,HW_ACAV_IN 3.3V,按下开关后SIO_PWRBTN#电压3.3V无跳变,bios已经刷了 几个版本,现象依旧。。。。   求指导

网友A:
SIO_PWRBTN#电压3.3V无跳变,是bios问题还是前面的电压问题啊

网友:
难道是桥坏了?

网友:
再查下到EC的电池温控信号,有EC复位信号也要査下,再不行就换个EC看下

网友:
还是那个条件没有满足,嗨的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IO_PWRBTN#电压3.3V无跳变,是bios问题还是前面的电压问题啊

打分无原则了是吗  内容不看  随便打  现在倒是给出问题所在了,,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 插上电池 看看 这个机器不插电池 用电流表会掉电 有时还会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分无原则了是吗  内容不看  随便打  现在倒是给出问题所在了,,

大佬的贴子。我等没权限看啊

网友C:
现已修好,焊接CPU,解决了问题

网友:
这个得好好研究

网友(2021-11-14):
引用 网友C:
现已修好,焊接CPU,解决了问题

你这个是CPU虚焊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