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60不能跑分问题,好显卡的对比。

楼主(2021-08-20):
显卡运行时的频率。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显卡的参数,GPU-Z。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显卡空载的频率。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对照我那个不能正常跑分的显卡,明显的,GPU和显存的频率都上不区。

网友A:
电源管理芯片重点查查,手头一张760只能跑3万来分,明显不对,示波器抓从电源管理芯片波形发现第4跟第5从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存在异样。测其12V供电对地阻值才37欧姆与22欧姆,跟另外三个的500欧姆以上的阻值完全两样,更换好的电源管理芯片之后就OK。

网友:
卖了收人民币

网友:
显卡的价格又上天了,开天飘,没显卡用了。

网友:
核心有问题吧

网友:
估计是疑难杂症了。

网友:
不如出了算了

网友B:
我有好几个跑分低的,显卡没修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好几个跑分低的,显卡没修过

要看什么卡是否值得修

网友:
简直是开挂维修,

网友:
GPU负载明明是0怎么会有频率呢?没开测试程序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电源管理芯片重点查查,手头一张760只能跑3万来分,明显不对,示波器抓从电源管理芯片波形发现第4跟第5从电 ...

“电源管理芯片波形发现第4跟第5从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存在异”
大神,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?电源芯片的pwm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“电源管理芯片波形发现第4跟第5从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存在异”
大神,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?电源芯片的pwm ...

是的,主电源管理芯片发给从电源管理芯片的PWM波形,以及从电源管理芯片到上下MOS管的G极控制信号波形。

网友:
降频 疑难杂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