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了十几个点了,有师傅知道怎么补

楼主(2021-08-20):
掉了十几个点了,有师傅知道怎么补焊点的指导一下,谢谢师傅了,一点一点的学习积累。

网友A:
这上面如果 掉点,你能补得上,你就是大师了

网友:
板子上面的还可以,这芯片上面的能补的话,你就变成宗师了,开山立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上面如果 掉点,你能补得上,你就是大师了

这么说就是废了的意思?

网友:
我看到苏州浩宇那个维修视频里有,但是没有具体细节,应该是能补。

网友:
也许我看的那个视频补点的是主板上的吧!前段时间记得看了个视频是补点的应该也是补板上面的,谢谢师傅了。

网友:
知道走线到可以试试、就是费眼、不然就得放弃治疗

网友:
有空你自己可以研究研究,说不定AMD请你做工程师呢

网友:
没法补点,还是换一块新的,只会浪费时间。

网友:
好的,谢谢师傅。

网友:
找个好看一点的垃圾桶,扔进去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