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11代笔记安装系统找不到硬盘

楼主(2021-08-20):
11代笔记安装系统找不到硬盘

网友:
用文ISO件安装看看,我上次也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:
需要单独加载IRST吧

网友:
下载个驱动  安装时加载驱动以捂再装

网友:
先排除硬盘问题,然后吧BIOS恢复出厂试试

网友:
什么牌子?

网友:
应该是M2驱动没有正确加载

网友:
应该是硬盘没加载吧

网友:
PE是不是没有加载驱动,换个PE或者用官方制作的启动U盘

网友:
官方w10原装镜像。。没问题。我都用1803

网友:
这种要先到BIOS里设置一下,,我在市场帮同行弄了好多了,,进PE没硬盘  都是设置问题、

网友:
系统刷完后IRST_VMD驱动注入后重启!直接重启不注入驱动会导致卡logo进不去系统!建议用2021或者1909 2020的版本win10.太低的你会发现有的11代驱动能玩死你,驱动最低来个2020安装,你驱动打进去都是感叹号!稳定性极低!玩死你都会

网友(2021-09-22):
下最新版pe

网友:
进bios改硬盘模式RAIDON改成AHCI

网友A:
两个方法,1、在BIOS里关闭vmd。2、用新版的pe,已经加载驱动,可以看到硬盘了。或者用win10安装U盘,然后加载IRST启动,就能发现硬盘,安装系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方法,1、在BIOS里关闭vmd。2、用新版的pe,已经加载驱动,可以看到硬盘了。或者用win10安装U盘,然后加载IRST启动,就能发现硬盘,安装系统。

论坛之前有人发过教材,搜索下有好多

网友(2021-10-31):
英特尔第11代处理器(Intel Tiger Lake),采用新的Intel Volume Management Device技术,优化储存装置的数据处理效率与耗电量。
当您安装Windows 10零售版/企业版本操作系统,都需要在安装过程中加载IRST 驱动程序才能安装系统,此为正常现象非硬件瑕疵。
如果您的计算机是英特尔第11代处理器(Intel Tiger Lake),且遇到安装Windows 10的过程中无法找到驱动器,请参考以下疑难解答
下载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(IRST)驱动程序

    请先下载Intel Rapid Storage Technology (IRST)驱动程序,附近内有。

    下载完成后,鼠标右键点击[V18.0.4.1146_IRST_VMD_20H1]压缩文件,并选择[全部解压缩]  复制到安装U盘根目录,在您想将Windows安装在哪里的画面找不到任何驱动器时,请点选[加载驱动程序]

网友:
使用最新版的 USM 这个PE 就可以读取到硬盘了  硬盘控制驱动没有加载就不能读出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