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GTX1660 TI骁将显存供电问题

楼主(2021-08-20):
测试显存供电只有0.5V,其他GPU0.8V,1.8V 5V几路供电正常,测显存阻值120欧姆,MOS管没有发烫,供电IC是UP1666Q,EN是2.8V,VREF是2.0V,VCC 5v,购买供电IC回路换上后开机显存还是0.5v,VREFIN,refadj都是0.5V。现在怀疑6 7 8 脚外接的电阻有问题,苦于没有图纸也不知道阻值是多少。有高手能帮我看看吗?

网友:
如果有示波器打一下上下管的波形。0.5V感觉芯片都没有工作,还有你确定你的芯片都焊好了吗?我每次拆电源管理都是先测量一遍上下管的。正常不用拆下来都可以测试好坏。

网友:
把你说的三个脚搞好,,绝对有惊喜的,芯片焊接绝对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兄台有没有这卡的图啊 或者比面方便拍张清楚有点照片给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