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7H55D-M PRO 黑色内存插槽不灵

楼主(2021-08-20):
华硕P7H55D-M PRO 黑色内存插槽不灵,各位高手,这个主板单独用内存插在黑色槽也点不亮,
只能用蓝色的内存插槽

请问要怎么解决好一点,CPU座子和内存槽已经用洗板水清洗过几次了
效果还是一样,黑色插槽不能开机

网友:
对图纸查查黑色插槽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

网友A:
你把蓝色槽子插满了,再插黑色槽子就行。1156平台特性之一是上内存有先后顺序,尤其搭配物理四核。必须A0B0通道插满后,才可以插A1B1。不然单独插A1或者B1,直接报警,提示无内存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好像也只兼容1333频率的内存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蓝色槽子插满了,再插黑色槽子就行。1156平台特性之一是上内存有先后顺序,尤其搭配物理四核。必须A0B0 ...

谢谢楼主,和楼主说的道理一样

网友(2021-10-10):
先插蓝色的,说明书有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