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H81S2 开机20分钟左右死机定板

楼主(2021-08-20):
映泰H81S2 开机20分钟左右死机定板,各位高手,这个主板没有图纸,开机用差不多20分钟就死机定板了,个人觉得应该是主板问题
其它外设都排除了,CPU应该是好的,内存换了几个也一样,请问要怎么弄好一点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A:
个人怀疑是温控  THERMTRIP  出问题。检测图中2个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怀疑是温控  THERMTRIP  出问题。检测图中2个电阻。

图片中的电阻容量写错了,CR42=1K,CR47=0欧姆

网友:
实测CR42=0.9K,
      CR47=0Ω。

网友B:
把IO第四脚相连的电阻换成4.7K,好像不定板死机了,之前和IO第四脚相连的电阻是0Ω,我也没有图纸,对照映泰A57A换的,

网友:
开机要反复转几下才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IO第四脚相连的电阻换成4.7K,好像不定板死机了,之前和IO第四脚相连的电阻是0Ω,我也没有图纸,对照映 ...

根据图纸,与IO的第4脚有联系的电阻就是黄色圆圈中的那些,不过不是0欧电阻而是2.2欧的。

网友:
2.2K,不是2.2Ω

网友:
不好意思,眼神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