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15-9570暗屏维修

楼主(2021-08-20):
板号:LA-F541P  REV:2.0【A01]  2018-03-28

集成主板
i5八代机器
故障开机暗屏
拆机下来目测BIOS跟CPU已被动过看来是上家弄的以为是CPU问题??

幸好CPU没问题不然没法整了
触发开机电流0.58-0.65-0.79掉电???拔掉内存电流停留在0.58不掉电,刷BIOS
刷完BIOS不掉电了电流能上1.0左右看屏幕很暗有图像出来,难道屏坏了不成
换个屏试试结果还是一样那问题就还在于主板上或者屏线上
测试屏接口开启3.3没有那就简单了

戴尔机子屏接口旁边绝对有个5脚芯片,打开图纸找这芯片UZ8测量EDPVDD电压为0V不对再测量屏幕19、20、21脚也是0V
测量UZ8的5脚IN电压3.3.  4脚EN只有0.5V没开启【首先说明下。这个开启必须机子触发后才会出来。不知道是这机子设计还是怎样】

查EN的来源在一个三极管DV7那边过来看见3脚PCH有点愣了难道桥问题?看见RZ40这个电阻我就高兴了,这电阻肉眼都能看出来直接腐蚀了看图纸100K
拆除换个上去再接电测试开机EN电压1.2这不是正常开启了。吓死我了以为是桥坏了
接屏幕开机正常亮了结果出现一个叫你输入服务编码,D壳上面服务编码输入进去两行都一样就行
完美测试开机

BIOS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,我也是论坛下载的,开机2秒左右亮机,合成ME的

网友A:
上家能动bios能动CPU,怎么简单问题却修不出来???搞笑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家能动bios能动CPU,怎么简单问题却修不出来???搞笑吧,

我这镇里面都是卖电脑的又不是真正维修的,那些人又没任何设备

网友:
那些人又没任何设备

网友:
前边维修的也是牛人 上来就大干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家能动bios能动CPU,怎么简单问题却修不出来???搞笑吧,

只能说明上家只会3板斧,不行就报废的那行种理论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家能动bios能动CPU,怎么简单问题却修不出来???搞笑吧,

很多人开店后忙起来,一个人啥都要干,业务要谈,监控要安装,装机要自己来……累成狗,比如我

很难静下心来去测了,最近感觉修机很困难唉,还是要多点时间来论坛学习一下了

网友:
u居然没干费。。  属于良心同行啊

网友:
这机器3.3参与背光了麽   没有3.3屏咋显像的  是不是其他有电压

网友:
上家也是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吧

网友:
上家没修好的话 要么就是懒得动脑子 闭眼搞下好就好不好就算

网友:
老司机,幸亏上家没给你做人为故障,我的运气比较差老是遇到二修做人为故障的

网友:
能动CPU却不看外观,上家这套路没搞懂呀

网友:
上家都知道刷BIOS   动U  难道不会查屏EN信号?  有点怪。

网友:
动CPU是弄着玩,刷bios是三板斧

网友:
上家是个半桶水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