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2j 上电1.4 不显示

楼主(2021-08-20):
x42j 上电1.4 不显示 查看了好多论坛帖子 又是刷BIOS  又是换Cpu mos管  还有加焊cpu供电芯片的  我CPU供电1.08  就没有一个人说加焊下显卡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加焊显卡 随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 但也发个帖子 让人知道 1.4 不显 还有加焊显卡 这个解决方法  不至于 我修了1个小时  才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A:
楼主这是加焊显卡成功点亮了?x42j是几代U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是加焊显卡成功点亮了?x42j是几代U啊

印象中好像是T4X00系列

网友:
   华硕K42   X42  电流起不来显卡通病,1.4A  1.7A   ,应该上来都是直接干显卡

网友:
哈哈。一开始就应该加焊显卡了哦

网友:
a卡 直接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