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0屏幕暗

楼主(2021-08-20):
X200屏幕暗

网友:
第一次用,还不太会玩,我想发布一个联想x200屏幕很暗的案例,查了半天最后是屏幕左边一个原件坏了

网友(点评):
有图有说明 有故障点,写的还可以了 下次可以现在WORD上排版,之后复制过来就好了,

网友:
暗屏就是这是损坏导致的!换了屏幕,高压板,外接显示屏正常!

网友:
屏线坏了?

网友:
没修过,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