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出现垂直线条

楼主(2021-08-20):
小弟不才特地来求学

这台显示器用了一年左右最初是一条黄线,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深色线条已排除视频输出问题。看看有没有大神给出解决办法!

目前的线条已达到七八条了,在持续下去会越来越多!

网友:
有能帮助的请回复-处理成功红包送上!

网友A:
这个只能换屏,自己处理不了,修理这种故障需要专门的软排线热压设备。

网友:
换屏没设备修不了

网友:
PRIME H310M-K R2.0

网友B:
没得救,逻辑板连接屏的软排线虚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得救,逻辑板连接屏的软排线虚焊了

感谢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能换屏,自己处理不了,修理这种故障需要专门的软排线热压设备。

感谢指导

网友:
屏的tab坏了

网友:
能维修吗

网友:
tab坏了。换一个

网友(2021-09-28):
tab什么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