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envy x360 18709-1多故障维修

楼主(2021-08-20):
             前阵子送来一台惠普envy x360 15寸高端商务本配置是8代i5,故障描述不上电,通电无待机且电源口指示灯也不闪,经验告诉我这是短路,迅速拆开版号是18709-1纬创代工,先去查找资料,绝望的是全网没有任何
资料,就代表只能盲修,这就很考验一个维修师傅的基本功了。不过看着板子无待机当时觉得这应该是个可以秒杀的机器,可谓信心满满,谁知这板子后续就给了当头好几棒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以及公共点的对地值——都没问题,这个情况对于主板运气不错,对于我就没那么好运了,因为没有图纸接下来的就是折磨的开始。

先来测量公共点有没有正常产生,这款机器采用的充电芯片是BQ25708不仅可以支持传统充电方式还支持type-c功能还是很强大的。
首先测量公共点9v多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款本子是PWM方式产生公共点和apple一样,但是为什么通电指示灯会不闪也不充电呢?
           没有图纸只能寻找芯片的技术手册,先看了第四脚CHRG_OK-3.3v 看来没什么问题。
充电芯片就先放一边,先解决不上电的问题,先去找待机芯片这款待机芯片是3V-5V分开的代号分别是BAB(SY8288BRAC)和BAC(SY8288CRAC) ,  经测量没产生待机,先测量下待机芯片的线性5v是有的但是3v没有,但是开启都正常这就好解决了,直接入手3v线性量了对地值为4——短路,
像发现了新大陆,看来这就是这片板子的问题根本所在了,这个是3v线性通常是给ec供电和rtc供电,先找到ec在周围找了一圈电容,一般来讲应该就是ec的供电滤波电容了,经测量也为4,先把ec拆了再说。拆了后量了对地值300多 3v也产生了 ,
看来真找到问题了,直接买ec再说,ec带程序直接买了同款料板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过了几天ec到了,迅速植球装上,确认对地值没问题后,直接插电,指示灯量了,按下开关触发了,接上屏亮了!
直接装机(痛苦的还在后面)放在那先测试会儿,但是过了会儿我们的前台说了怎么这台机子不认电池也不充电,我过去看了下,左下角电池栏显示为空有时候还显示无法识别,但是电池可以放电。高兴的太早了看来主板还有问题,算了还是拆吧,这下子得从充电芯片入手了,没图纸是真的难受,翻开数据手册,查找到电池的两根数据线分别为12-13脚测量得sda为0.1v,scl为0.6v
               这下子问题又浮现出来了,根据手册得知这两根数据线都是由10k欧电阻上拉而来, 这下子痛苦了找到问题却无从下手,只能跑线路了,找到背面的一个复合mos管离得比较近,应该这个就是负责电池数据信号导通的,但是这个又不管上拉,偏偏我的小钢刷又不见了跑线路难上加难,花了几个小时都下班了还没找到问题所在,绝望了先下班明天再说。

第二天一早继续研究,研究了十几分钟后再一次插电突然一股糊味,完了板子烧了,立马断电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还好问题不大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复合mos管烧成炭了 ,
二极管那个位置不要紧直接敲掉清理好焊盘就行,就是那个电池接口处的mos管有点严重,被烧成炭了,并且mos管的1脚和6脚和焊盘因为高温熔在一起了,并且板层的线也被烧断了,观察得知,1脚和6脚在主板当中是相连的,拆掉坏件清理好焊盘,通电测量了下,6脚是有一个3v的,会不会这个管子就是负责电池数据线信号上拉的呢?赶紧找了个mos飞好1-6两脚的线补好焊盘 ,
         重新上电。果然不出所料电池的dat和clk3v有了 !!赶紧上示波器,有了!有波形输出。
           大功告成 ,重新装机,插上电池,左下角已经认到电池了,显示电量45%,之前显示一个×,接着插上可调,怪的是还是不充电,但是系统已经显示电源已接通,可调也没有任何电流,上电发现用的还是电池里的电而不是外接电源,连上type-c也还是一样,正好看到客户电池也有些鼓包,先换块电池吧,电池到了,换上故障依旧,再换充电芯片试试吧,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。
       崩溃了已经,再去翻翻芯片数据手册, 看了几十分钟也没什么头绪,这时候看了眼SRN和SRP,这个是负责充电电流电压检测的,数据手册告知分别放置了一颗10欧电阻用于电流电压检测, 先从这边入手看看吧,谁知真有收获,第十九脚连着的一颗电阻有些不正常,高达250多欧,正常该为10欧左右

可能问题真的找到了,煞费苦心,找到一颗电阻换上,再次接上电池和可调,卧槽充了!修了好几天的板子终于搞定,如果有图纸,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,但是没图纸就tm烦了。
总结一下:1.待机芯片3v线性短路,EC坏。2.电池CLK和DAT数据线不正常不认电池,6脚mos坏。3.充电芯片SRN脚 检流电阻阻值偏移造成不充电。这篇帖子已经帮大家总结了不认电池和不充电的经典故障,我觉得还挺有参考意义,大家多加加分哈,版主能不能加个精呢,哈哈

 会员932344300鑫豆2026-3-31 15:51
 会员1553909300鑫豆2026-2-11 14:07
 会员407701300鑫豆2026-2-1 20:14
 会员907351300鑫豆2026-1-7 12:55
 会员199930300鑫豆2025-12-31 18:14

网友:
修的很好!不愧是迅维学子

网友:
问题太多就直接放弃了

网友:
PRIME H310M-K R2.0

网友:
8代机器坏太多了 不好修

网友:
还好不是cpu坏

网友:
高手啊,盲修能到这个程度,厉害了

网友:
非常好得帖子

网友:
谢谢分享,一个好的案例

网友:
盲修还是要技术过硬才行

网友:
小白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HP神机  学习一下

网友:
不错  学习一下  经验

网友:
分析到位,学习好

网友:
一波三拆,支持楼主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前阵子送来一台惠普envy x360 15寸高端商务本配置是8代i5,故障描述不上电,通电无待机且电源口指示灯也不闪,经验告诉我这是短路,迅速拆开版号是18709-1纬创代工,先去查找资料,绝望的是全网没有任何
资料,就代表只能盲修,这就很考验一个维修师傅的基本功了。不过看着板子无待机当时觉得这应该是个可以秒杀的机器,可谓信心满满,谁知这板子后续就给了当头好几棒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以及公共点的对地值——都没问题,这个情况对于主板运气不错,对于我就没那么好运了,因为没有图纸接下来的就是折磨的开始。

先来测量公共点有没有正常产生,这款机器采用的充电芯片是BQ25708不仅可以支持传统充电方式还支持type-c功能还是很强大的。
首先测量公共点9v多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款本子是PWM方式产生公共点和apple一样,但是为什么通电指示灯会不闪也不充电呢?
           没有图纸只能寻找芯片的技术手册,先看了第四脚CHRG_OK-3.3v 看来没什么问题。
充电芯片就先放一边,先解决不上电的问题,先去找待机芯片这款待机芯片是3V-5V分开的代号分别是BAB(SY8288BRAC)和BAC(SY8288CRAC) ,  经测量没产生待机,先测量下待机芯片的线性5v是有的但是3v没有,但是开启都正常这就好解决了,直接入手3v线性量了对地值为4——短路,
像发现了新大陆,看来这就是这片板子的问题根本所在了,这个是3v线性通常是给ec供电和rtc供电,先找到ec在周围找了一圈电容,一般来讲应该就是ec的供电滤波电容了,经测量也为4,先把ec拆了再说。拆了后量了对地值300多 3v也产生了 ,
看来真找到问题了,直接买ec再说,ec带程序直接买了同款料板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过了几天ec到了,迅速植球装上,确认对地值没问题后,直接插电,指示灯量了,按下开关触发了,接上屏亮了!
直接装机(痛苦的还在后面)放在那先测试会儿,但是过了会儿我们的前台说了怎么这台机子不认电池也不充电,我过去看了下,左下角电池栏显示为空有时候还显示无法识别,但是电池可以放电。高兴的太早了看来主板还 ...
本帖为精华帖,如要查看隐藏内容,需使用300鑫豆兑换(鑫豆全部给作者)。写帖不易,请多支持。立即支付

 会员929807300鑫豆2024-4-19 15:21
 会员198341300鑫豆2024-4-16 12:05
 会员209733300鑫豆2024-4-5 20:38
 会员1271214300鑫豆2024-3-27 14:24
 会员1087798300鑫豆2024-3-15 20:54

网友:
             前阵子送来一台惠普envy x360 15寸高端商务本配置是8代i5,故障描述不上电,通电无待机且电源口指示灯也不闪,经验告诉我这是短路,迅速拆开版号是18709-1纬创代工,先去查找资料,绝望的是全网没有任何
资料,就代表只能盲修,这就很考验一个维修师傅的基本功了。不过看着板子无待机当时觉得这应该是个可以秒杀的机器,可谓信心满满,谁知这板子后续就给了当头好几棒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以及公共点的对地值——都没问题,这个情况对于主板运气不错,对于我就没那么好运了,因为没有图纸接下来的就是折磨的开始。

先来测量公共点有没有正常产生,这款机器采用的充电芯片是BQ25708不仅可以支持传统充电方式还支持type-c功能还是很强大的。
首先测量公共点9v多这个是正常的因为这款本子是PWM方式产生公共点和apple一样,但是为什么通电指示灯会不闪也不充电呢?
           没有图纸只能寻找芯片的技术手册,先看了第四脚CHRG_OK-3.3v 看来没什么问题。
充电芯片就先放一边,先解决不上电的问题,先去找待机芯片这款待机芯片是3V-5V分开的代号分别是BAB(SY8288BRAC)和BAC(SY8288CRAC) ,  经测量没产生待机,先测量下待机芯片的线性5v是有的但是3v没有,但是开启都正常这就好解决了,直接入手3v线性量了对地值为4——短路,
像发现了新大陆,看来这就是这片板子的问题根本所在了,这个是3v线性通常是给ec供电和rtc供电,先找到ec在周围找了一圈电容,一般来讲应该就是ec的供电滤波电容了,经测量也为4,先把ec拆了再说。拆了后量了对地值300多 3v也产生了 ,
看来真找到问题了,直接买ec再说,ec带程序直接买了同款料板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过了几天ec到了,迅速植球装上,确认对地值没问题后,直接插电,指示灯量了,按下开关触发了,接上屏亮了!
直接装机(痛苦的还在后面)放在那先测试会儿,但是过了会儿我们的前台说了怎么这台机子不认电池也不充电,我过去看了下,左下角电池栏显示为空有时候还显示无法识别,但是电池可以放电。高兴的太早了看来主板还有问题,算了还是拆吧,这下子得从充电芯片入手了,没图纸是真的难受,翻开数据手册,查找到电池的两根数据线分别为12-13脚测量得sda为0.1v,scl为0.6v
               这下子问题又浮现出来了,根据手册得知这两根数据线都是由10k欧电阻上拉而来, 这下子痛苦了找到问题却无从下手,只能跑线路了,找到背面的一个复合mos管离得比较近,应该这个就是负责电池数据信号导通的,但是这个又不管上拉,偏偏我的小钢刷又不见了跑线路难上加难,花了几个小时都下班了还没找到问题所在,绝望了先下班明天再说。

第二天一早继续研究,研究了十几分钟后再一次插电突然一股糊味,完了板子烧了,立马断电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还好问题不大一个二极管和一个复合mos管烧成炭了 ,
二极管那个位置不要紧直接敲掉清理好焊盘就行,就是那个电池接口处的mos管有点严重,被烧成炭了,并且mos管的1脚和6脚和焊盘因为高温熔在一起了,并且板层的线也被烧断了,观察得知,1脚和6脚在主板当中是相连的,拆掉坏件清理好焊盘,通电测量了下,6脚是有一个3v的,会不会这个管子就是负责电池数据线信号上拉的呢?赶紧找了个mos飞好1-6两脚的线补好焊盘 ,
         重新上电。果然不出所料电池的dat和clk3v有了 !!赶紧上示波器,有了!有波形输出。
           大功告成 ,重新装机,插上电池,左下角已经认到电池了,显示电量45%,之前显示一个×,接着插上可调,怪的是还是不充电,但是系统已经显示电源已接通,可调也没有任何电流,上电发现用的还是电池里的电而不是外接电源,连上type-c也还是一样,正好看到客户电池也有些鼓包,先换块电池吧,电池到了,换上故障依旧,再换充电芯片试试吧,换了还是故障依旧 。
       崩溃了已经,再去翻翻芯片数据手册, 看了几十分钟也没什么头绪,这时候看了眼SRN和SRP,这个是负责充电电流电压检测的,数据手册告知分别放置了一颗10欧电阻用于电流电压检测, 先从这边入手看看吧,谁知真有收获,第十九脚连着的一颗电阻有些不正常,高达250多欧,正常该为10欧左右

可能问题真的找到了,煞费苦心,找到一颗电阻换上,再次接上电池和可调,卧槽充了!修了好几天的板子终于搞定,如果有图纸,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,但是没图纸就tm烦了。
总结一下:1.待机芯片3v线性短路,EC坏。2.电池CLK和DAT数据线不正常不认电池,6脚mos坏。3.充电芯片SRN脚 检流电阻阻值偏移造成不充电。这篇帖子已经帮大家总结了不认电池和不充电的经典故障,我觉得还挺有参考意义,大家多加加分哈,版主能不能加个精呢,哈哈

 会员401718300鑫豆2025-6-25 23:13
 会员458244300鑫豆2025-6-9 11:48
 会员215020300鑫豆2025-3-31 13:50
 会员223114300鑫豆2025-3-14 21:33
 会员236249300鑫豆2025-2-22 16:05

网友(2026-01-07):
这钱花的不冤啊!我的也是那两个电阻变成200欧了,显示充电,但是就充不进去!找不到十欧的,换了两个20欧的,就可以充电了!估计直接短接也可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