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关于网卡的问题

楼主(2021-08-20):
    主板是z97x-ud3h 插电不开机的情况下 插网线网口黄灯亮了而且还能闪 开机进bios查看网络状态 显示未连接 mac地址也不对 全是88    这种情况是不是网卡坏了

网友:
是的,上电前如果灯会亮,那网卡是一定坏了的

网友:
上电摸一下网卡?网卡不难换,不行就干掉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