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81M-DS2-D装CPU掉电

楼主(2021-08-20):
不装CPU触发正常,IO 125脚电压4.2V。装CPU,触发后掉电。求图纸

网友:
GA-H81M-DS2 REV3.0图纸

网友:
开下开启信号受控哪里?不上U看下开启电压,然后上u看开启电压。

网友:
技嘉有点电压检测的,如果电压检测不正常也不会出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