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新人小小白求助)技嘉H110M

楼主(2021-08-20):
(新人小小白求助)技嘉H110M-
DS2   cup供电VCORE对地短路0.003,看图纸供电的相关MOS和电容全拆了还是短,是不是还有哪没检查到呢?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也拆过还是短

网友:
你拆了一半,而且电源芯片也可能短路

网友:
这种情况建议放弃,要是把CPU烧了就亏大了。

网友:
两只对管全拆了试试

网友:
拆了还是短?不去来个烧鸡大法?

网友:
本来也是学习用的料板,把CPU座干了就没短了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可以拍些视频,网上好多人搞这个,维修斯就是,电脑一个人都修补过来。羡慕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