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mats 跑不了

楼主(2021-08-20):
一块GTX1080  不显示  windows 下 提示43

插入mats 输入初始化     在输入 ./mats -n 1 -e 5  就出现下面提示
        测试用的集显   不知道是不是命令不对 还是   求大神指点!!! 谢谢 !!!! 版本367.38.1

网友A:
盲测看记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盲测看记录

我的软件跑不了,怎么盲测啊

网友B:
命令打错了吧,不要后面 -notest

网友:
能不能分享下你,的MATS软件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命令打错了吧,不要后面 -notest

我去试试 谢谢

网友C:
是这个命令吧   ./mats -e 10

网友:
或者./mats -e 5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这个命令吧   ./mats -e 10

没用 也是跑不了

网友:
注意空格键 里面有两个空格键

网友:
独显优先,盲扫一下

网友:
一个台式机还指定什么GPU直接mats -e 10

网友:
试试这个命令 ./mods gputest.js -skip_rm_state_init -notest 不要-mfg

网友:
谁能分享下盲扫软件和教程

网友:
这不是已经给你提示了吗。。
./mods gputest.js -skip_rm_state_init
./mats -3d_card -e 20
跳过RM初始化,只执行VBIOS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