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R15不开机

楼主(2021-08-20):
今天来了一台小米R15机器。板号是

插电源有正常待机,开机无反应,测量公共点无电压。阻值466正常的。
量第一个管子前端有19.8多V电压,后端无,G级也只有0.5V

G极电压明显不对,查图纸充电芯片是BQ24780S,测量下它的条件吧

发现第二步适配器检测电压只有1.7V,应该为大于2.4V才行啊
找到它的分压电阻取下来测量也是正常的

难到是电阻软故障?从其他板上拆下相近值的电阻换上电压还是1.78V,充电芯片坏了?找到BQ芯片换上还是一样电压!ACDET电压不对就无法开启ACOK和ACDRV。翻阅论坛看到有说TYPE升压芯片RTS5450坏也会引起不过保护隔离电路。

这个芯片大部分人说带程序的,还有说买全新的换上也能用的(大部分人说全新的换上不能用),不管是本体坏还是程序坏,这个RTS5450为啥会引起不过保护隔离呢?我看图纸半天也没有看出来,麻烦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啊,谢谢

网友A:
ACDET除了分压电阻和充电芯片外,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,你咋没提到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CDET除了分压电阻和充电芯片外,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,你咋没提到呢。

明天在查下图纸,疏忽了,谢谢提醒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CDET除了分压电阻和充电芯片外,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,你咋没提到呢。

想了下,这个ACDET不就是分压后给到了充电芯片吗?还去到了哪里呢?想不起来了

网友:
这个芯片好像还老贵了几十块钱

网友:
现在的电脑是越来越难修了。

网友B:
先换个充电芯片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换个充电芯片试下

换过了,一样

网友:
拆电阻测量的时候加热又正常了吧,继续查acdet啊

网友:
type-c有点难搞 动不动搞芯片 淘宝买的会搞到你怀疑人生 板载u质量也差的一p 搞起来代价太大了

网友:
先直接接19v在公共点  测试机器没问题在修隔离电路  不然要是u坏  修好前面没有意义

网友C:
5450 很久之前买过新的装上不行 今天小米进水机5450进水了不升压,又买了新的试还是不行然后再E480料板上拆了一个5455装上就正常了,也不知道是芯片是带程序还是买的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5450 很久之前买过新的装上不行 今天小米进水机5450进水了不升压,又买了新的试还是不行然后再E480料板上拆了一个5455装上就正常了,也不知道是芯片是带程序还是买的有问题

带程序吧,新的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