拯救者Y7000-1060无CPU供电

楼主(2021-08-20):
最近修到两台Y7000-1060  无CPU供电,发现点问题和大家分享一下,这机器开机0.3左右,无CPU供电,故障点一模一样,而且论坛里类似故障也集中在这里,感觉是通病

取下散热器可以发现有MP2949a的VIN_sen分压电阻R2908一端腐蚀严重,应该是散热器设计问题

这个电阻是2M 处理好焊盘之后装回一切正常

感觉是通病,大家不要走弯路,有分的加个分,谢谢
还有这个机器不用原装电源不能触发

 会员448859300鑫豆2026-4-8 17:19
 会员701371300鑫豆2026-3-16 13:30
 会员1135681300鑫豆2026-2-27 11:30
 会员1186880300鑫豆2025-10-17 12:14
 会员735284300鑫豆2025-10-3 09:57

网友:
楼主用目检法就解决问题了,是经验丰富的结果。

网友:
修过同样问题,没找到2M电阻,两个电阻都换了

网友:
上次接了一个换南桥没好,然后退给客户了。。。

网友A:
散热器为什么会导致电阻腐蚀呢?

网友:
下次碰到了注意下

网友:
板子边缘受潮腐蚀了吧?

网友:
散热器上的油漏了???

网友B:
联想拯救者电流比较大的机型用可调电源触发不了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会修改电路的

网友:
最好两个电阻都换掉,不然返修的可能行很大

网友:
进水   还是受潮

网友:
腐蚀断线应该

网友:
受潮了,并不是进水

网友:
厂家设计缺陷,那个电阻离散热管太近,容易积灰受潮,老SI出过一期视频吐槽

网友:
谢谢 经验很重要

网友:
通病 好修的多了

网友:
收藏一下 可能是通病

网友:
加个权限,预防散客自己百度搜帖

网友:
是通病,我看到一贴,自己也遇到一个,都是腐蚀同一个地方,就是2M电阻不好找,我拿两个1M串的

网友:
2M的电阻不好找,一般都是找两个1M的串起来

网友:
这个通病早就有人发了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联想拯救者电流比较大的机型用可调电源触发不了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会修改电路的

短接第一个mos管

网友:
焊好一堆绿油就防止复发

网友:
这么牛逼 下次遇到了试试 这机器还没有修过高配的

网友:
通病修起来还是蛮惬意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到很多的 通病来的 散热器灰太多容易腐蚀那个电阻

网友:
学习中,谢谢分享!知识就是力量。

网友:
y7000散热器下的那个电容也容易短路

网友:
搞不懂这个电阻为什么会腐蚀,没进水,也没有受潮

网友:
那个电阻离散热管太近,容易积灰受潮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保存下来下次少走弯路

网友:
早就知道了,不用怀疑了,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通病了,遇到过好几台,必须得2M的电阻

网友:
这机没有图纸,楼主根据芯片PFD修好了

网友:
楼文眼力不错

网友:
Y7000 我也碰到一个这地方腐蚀的

网友:
VIM19v输入吗?

网友:
用目检法就解决问题了,是经验丰富的结果

网友:
技术厉害呀,学习了

网友:
看半天没有看懂

网友:
拯救者有点难搞

网友:
这机器各种问题,越做越茶镜

网友(2021-09-19):
已收藏已加粉

网友:
通病,以后少走弯路

网友:
Y7000是个神机啊 学习一下

网友:
正好遇到一台,马上试试是不是通病

网友:
我有个也是0.3

网友:
CPU供电不出有点难搞

网友:
这技术牛逼

网友:
又一通病被发觉了

网友:
昨天修到一个2M电阻腐蚀的

网友:
CPU供电有些还是特别难修的

网友:
这还收费,晕

网友(2021-10-23):
感觉不是进水了

网友:
像是铜管的

网友:
下次遇到少走弯路

网友:
积尘受潮引起的我也捡了3台哦通病吧

网友:
留名 做个标记 下次碰到这个机器就有方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散热器为什么会导致电阻腐蚀呢?

散热器带有风扇、风扇散热器出口容易积灰尘加上受潮CPU供电芯片旁边电阻容易腐蚀变质也容易坏

网友(2022-01-12):
这是通病了 修过好几个

网友:
是设计的缺陷?

网友(2022-03-08):
南桥问题加焊解决

网友:
风扇口吧应该

网友(2022-04-24):
楼主牛逼!我花5毛看帖子给修好了!

网友:
故障现象一样,果断花5毛看帖,给修好了,这钱花的值!

网友:
联想给我们维修人的福利,B460,还有几款台式,都是因为海绵受潮腐蚀原件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