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R7000,修好后总结经验。

楼主(2021-08-20):
机器型号:联想拯救者R7000

机器很新  才买了不到一个月 进水了  无法保修 在其他地方修过 CPU复合mos管被拆除  多出进水腐蚀  运气好修好了
维修过程就不多说了 ,上个维修小哥可能经验不足,显卡供电对地阻值0欧姆为正常阻值,一顿瞎搞,还好没进一步扩大故障。
维修经验总结:①此机器放电后会自动上电,如果上电后显示了,按开机按钮关机后无法再次触发为正常现象,不要以为还有问题,解决方法就是插上锂电池后开机就不会出现关机后无法触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②用可调电源不会给电池充电,需要插上原装适配器才会充电。
仅此做个笔记。
觉得有用加个分,谢谢各位看官打赏,再次感谢!

网友A:
什么意思?看不到啥内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意思?看不到啥内容啊

估计刚才是我的网卡没有看到内容,现在看到了,不好意思

网友:
这个机器可坑了  上次有一个机器换屏的  正好电池没电了  我折腾半天  可调电源就是不触发,接不接电池都一样,最后大师兄让我找个原装充电器就好了

网友:
下次碰到了这种机器要注意了,谢谢分享!

网友B:
其实是适配器中间针功率检测在作怪。中间针有个下拉电阻到地,我们淘宝买的转接头里的电阻用万用表检测是560欧姆左右,对应功率90W。主板检测到功率太低就不开机或者不充电。
我们可以把转接头切开,换个4.7K或更大的电阻就可以了。当然可调电源的输出能力也要大。5A的电源对于这种游戏本根本不够

网友:
这款机器确实检适配器w

网友:
游戏本CPU 没坏还好

网友C:
我也 总结一下:r7000bios需要通过ec检测有存在电池后才能开机否则不触发,可能要睿频把?!!只有原装充电器才能充电有功率识别!

网友:
联想也学DELL要原装适配器

网友:
可调可以自动上电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上电会检查电源瓦数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 总结一下:r7000bios需要通过ec检测有存在电池后才能开机否则不触发,可能要睿频把?!!只有原装充电 ...

可以改电阻来识别功率

网友:
这要不知道,没病当成有病,修死也修不出来呀

网友:
不充电的原因是适配器检测功率不够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是适配器中间针功率检测在作怪。中间针有个下拉电阻到地,我们淘宝买的转接头里的电阻用万用表检测是56 ...

感谢提供资料   学习了

网友:
船长改的原装充电器 可以看到电流

网友:
对 ,我也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