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 1060-3G 不出总线供电 不出 显存供电、

楼主(2021-08-20):
七彩虹 1060-3G 不出总线供电 不出 显存供电、
不确定是先出哪路供电、到底是先出总线供电还是先出显存供电啊?

网友:
显卡 修复成功率 不高 期待高手

网友:
期待高手出来解答。

网友:
先修显存供电。

网友A:
10系列 先出总线供电  我强开了 显存供电了 但是依旧不出1V

网友B:
右下角那个标着0v的,应该是1.8v,修出来应该就正常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10系列 先出总线供电  我强开了 显存供电了 但是依旧不出1V

打值后,查下那个8脚芯片的开启,供电。这种1.0v很好修的。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秒杀的。这个8脚芯片很多都通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打值后,查下那个8脚芯片的开启,供电。这种1.0v很好修的。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秒杀的。这个8脚芯片很多都通用。

发错了,查芯片的开启和芯片的供电。不是那个8脚芯片

网友:
不会是核心坏了吧

网友:
我们修电器一般都是查供电,复位,晶振,总线,数据

网友D:
先要出核心电压,才能出显存电压,和1伏电压,看看背面9511的开启角电压对不对。
看看图片上标记蓝色的位置电压对不对

网友:
小弟也正在学习显卡维修,谢谢大家指点

网友:
你好呀超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要出核心电压,才能出显存电压,和1伏电压,看看背面9511的开启角电压对不对。
看看图片上标记蓝色的位置电压对不对

这个据说是 先开1V后开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右下角那个标着0v的,应该是1.8v,修出来应该就正常了

不对!要先修pex——vdd

网友:
你是 ?不知道是谁 ?

网友:
对 你这没毛病、666

网友:
一样的问题,来看看

网友:
顺便说一下 10系列以后的时序吧!
希望对大家能有点帮助、12-3-5 1.8v +VDDC +VCDD_PG +VDDCI +MVDD

网友(2021-11-22):
七彩虹 1060-3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