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救。。七彩虹1060 5G掉件

楼主(2021-08-20):
拆显存的时候掉的。。。。是电感还是电容多大的。求大哥们帮帮我!或者有偿求份图纸

网友:
规格是0201的贴片

网友A:
看着像是电阻,没有图纸帮不上忙。

网友B:
对着其他组的显存跑线。看下其他组的显存装的是多大的电阻,如果其他几个显存电阻阻值都一样的话应该可以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着其他组的显存跑线。看下其他组的显存装的是多大的电阻,如果其他几个显存电阻阻值都一样的话应该可以补 ...

七彩虹的图纸在哪能买到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着像是电阻,没有图纸帮不上忙。

颜色是灰色的,是不是贴片电感?还是0201的电容就是偏灰色?

网友:
两个掉件是不是一边到核心一边到显存的。你去找其他组的拆开的显存去跑线,看下连到哪里,再测别的显存连接的是电容电感,多大的阻值。嘴笨,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

网友C:
显存常用的贴片电容,1微法左右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都是电容,具体看图

感谢!是多大的知道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存常用的贴片电容,1微法左右即可

我试下,十分感谢!

网友:
找图纸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比其他显存对应脚位的外接呀

这种真没必要问吧,小的不能在小的问题了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就不管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