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 板号:la-6751p 大短路维修

楼主(2021-08-20):
今天接到一台前两天,修过的联想g470,板号la-6751p,之前是不触发拿来修的,开关有腐蚀,这个简单飞线就可以解决,之后上电到0.4a左右就不开机了,一看他的主板没cpu,散热器没原装螺丝,只是简单的几颗螺丝,就帮他加了CPU给客户了。就那天又来了,直接没反应,我想是不是还是开关,开关ON/OFFBTN#有19.7v左右,这个太不正常了。接下来拆机,

pr215在主板上的位置,这个电阻刚好在光驱位螺丝下面,只要螺丝长一点,就会撞掉这个电阻,

pr215在主板上的位置,这个电阻刚好在光驱位螺丝下面,只要螺丝长一点,就会撞掉这个电阻,

pr215在点位图上的位置它是VMB2电压的分压电阻,坏了容易烧充电芯片isl6251

pr215在点位图上的位置它是VMB2电压的分压电阻,坏了容易烧充电芯片isl6251

测主板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,公共点也是好的,测供电没过保护隔离,公共点没电,测pu301的DCIN24脚无电压, ...

测主板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,公共点也是好的,测供电没过保护隔离,公共点没电,测pu301的DCIN24脚无电压, ...

pr215在电路图

pr215在电路图

测主板供电,CPU只有pl905有电仅0.6v左右,另一个没电,+VGFX_CORE也是没电,刚一会儿,主板大短路,坏了cp ...

测主板供电,CPU只有pl905有电仅0.6v左右,另一个没电,+VGFX_CORE也是没电,刚一会儿,主板大短路,坏了cp ...

测公共点阻值为0,,测CPU上管ds级两个都为零,我把两个大电感,和两个大电容一端都翘起来了,测有一个电容 ...

测公共点阻值为0,,测CPU上管ds级两个都为零,我把两个大电感,和两个大电容一端都翘起来了,测有一个电容 ...

cpu烧上下管只烧一边,

cpu烧上下管只烧一边,

最后来一个亮机照

最后来一个亮机照

网友:
有料板,CPU芯片一起换了,

网友:
发财小电容

网友:
我是一看就会,一做就错,所以还是慢慢来吧

网友:
正在找这个

网友:
最后换了CPU供电上下管就好了吗?

网友:
这种机器 基本上 没啥难度

网友:
这机器现在没什么压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