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 无3V开启

楼主(2021-08-21):
测试公共电压12V正常 ,3.42V正常   3V开启  只有0.3  换过EC.还是不行   请教下还需要杀条件

网友:
ec晶振看一下 如果是smc发出的G2信号偏低可以测一下南桥的sus对地阻值是不是短路

网友:
电源小绿灯看一下有没有亮

网友:
开下图纸带不带时序图,看下开启是什么给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