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金手指上沾锡了怎么除掉啊

楼主(2021-08-21):
求问金手指上沾锡了怎么除掉啊,没保护好沾了一坨上去

网友A:
要电渡金水成本太高

网友B:
烙铁加吸锡带弄一下,然后风枪加热,用刀刮平掉。大致刮平滑,不影响插拔的应该也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电渡金水成本太高

显卡pcie上的 应该是个铜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烙铁加吸锡带弄一下,然后风枪加热,用刀刮平掉。大致刮平滑,不影响插拔的应该也能用

感谢感谢 我去试试

网友:
注意不要把线刮断了,目的是不连锡,能使用

网友:
用吸锡线吸取多余的锡,尽量吸平,基本上弄不回原来的样子,能保证正常使用就行了

网友:
相恢复如初是不可能的,,,

网友:
用吸锡带拖平就可以了,不影响使用。不要画蛇添足,以免金手指脱落!

网友:
吸锡线吸取多余的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