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我前段时间装好系统的老笔记本

楼主(2021-08-21):
这是我前段时间装好系统的老笔记本,是1代的那个本。现在从淘宝上刚淘回来的键盘,前段时间不是大家都在说这个键盘出了问题吗,现在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毛病,就是我键盘按O他就出了个6,我按0就出来个/,请问各位师傅应该是什么问题或者是该设置哪里。

网友:
如果可以就装win10试试看,估计没鸟用,但是可以尝试一下。或者进pe看下会不会是这种情况

网友:
你的数知键盘打开了,在键盘上关闭

网友A:
是设置问题,不用换键盘的。Num lock切换下状态就行了。你看下Num lock字符的颜色,如果和Fn键颜色一样就要按住Fn的同时按Num lock切换。

网友:
好的试一下,谢谢老师了。

网友:
开启了小键盘。用组合键关闭就行,另外如果开机就开启小键盘的话,那要在COMS里设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设置问题,不用换键盘的。Num lock切换下状态就行了。你看下Num lock字符的颜色,如果和Fn键颜色一样就要按住Fn的同时按Num lock切换。

已恢复正常,但是在装系统的时候还会出现那种符号】,比这个要细,从头到尾就出现一大堆这样的符号,这跟键盘有关系吗?

网友:
Coms的小键盘英文都不认识,唉,小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