劲鲨双路x79维修及bios

楼主(2021-08-21):
收了一个坏劲鲨双路x79,cpu2供电被一个外行的朋友弄得乱七八糟,现在单路双路都不开机,开始的时候没有拍图片
到手先测试单路cpu1,发现有复位不跑吗。所有电压正常,心里一凉啊,测量pcie复位不触发竟然有1.4v。肯定是这里问题了,不触发有复位先考虑待机哪些有电压需要复位——要么桥要么网卡,当然先拆网卡了,此主板是双网卡,拆掉一个网卡复位变成1.0v了,又把另一个拆了复位待机0v,ok上电-跑马了。单路cpu测试全部正常。 估计是不懂行的朋友碰到什么了,导致两个网卡全部烧掉了。

开始修理第二cpu
发现核心短路,因为第二路已经乱七八糟,所以决定拆掉所有东西吧,拆完不短路了, 测量两个电容一个短路一个漏电。
开始补线和找零件装上(因为电阻电容全部被拆光了)
有第一路做参考,第二路零件都好找,
装完之后测一下每个mos的g脚和驱动芯片都o或者2欧姆才通电以免忘了一个电阻烧管
通电跑马正常,识别到第二cpu进系统正常, 注意了一下第二路供电热量正常,应该是没有问题,。找了两个网卡装上,此版修复,
发个bios就顺便描述一下过程了。
  本来想自己用的,可以是4通道8内存槽,不是8通道内存,遗憾,

网友A:
“到手先测试单路cpu1,发现有复位不跑吗。所有电压正常,心里一凉啊,测量pcie复位不触发竟然有1.4v。肯定是这里问题了,不触发有复位先考虑待机哪些有电压需要复位——要么桥要么网卡,当然先拆网卡了,”

这个主板不触发都能产生复位电压?X79主板待机状态就有复位电压了?

网友B:
双路U八通道16内存太考验主板布线了,不指望寨板厂能驾驭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到手先测试单路cpu1,发现有复位不跑吗。所有电压正常,心里一凉啊,测量pcie复位不触发竟然有1.4v。肯定 ...

网卡坏了。3vsb跑到复位去了,导致不跑码,待机复位没电压是正常的。我描述的可能不清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双路U八通道16内存太考验主板布线了,不指望寨板厂能驾驭的了

我一直以为这种是8通道的,,,想搞一个玩玩,这不是便宜嘛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一直以为这种是8通道的,,,想搞一个玩玩,这不是便宜嘛

哈哈,其实这种才是8通道,你看它每个颜色都有8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其实这种才是8通道,你看它每个颜色都有8根

买不起系列。

网友:
这个是个大工程,师傅一出手就拿下。厉害

网友:
二手的很便宜了

网友:
可以的,看着很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双路U八通道16内存太考验主板布线了,不指望寨板厂能驾驭的了

这玩意每个cpu也就俩通道内存 阉割的俩通道也做上才考验走线

网友:
这种电脑玩游戏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