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冠捷22寸显示器开机绿灯闪烁故障维修分享

楼主(2021-08-21):
冠捷(AOC)E2280SW显示器上电绿色指示灯闪烁屏幕不亮。

拆机上电习惯性用热成像扫一下,发现Q5微烫。

扒开边板一测C202击穿。

也不懂看钽电容容量,找个差不多的电解电容换上去完事

网友:
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高手啊 我都是换板子

网友:
居然少了!!!

网友A:
建议把液晶屏型号也报出来,这样以后遇到这类屏可以优先考虑这里是不是短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把液晶屏型号也报出来,这样以后遇到这类屏可以优先考虑这里是不是短路了。

忘记留图了

网友B:
厉害啊,我们一般直接换电路板,。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厉害啊,我们一般直接换电路板,。哈哈哈

能修好也算是捡漏了

网友:
供电负载短路了

网友A:
好吧,不过元器件在朝向里边的逻辑板还坏的比较不少,以后遇到类似的也可以多一条死思路。
敢问你的热成像是啥型号?这东西不便宜我这还没有入手。

网友:
开机灯闪烁一般都是有短路,再就是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变小,电源负载能力下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不过元器件在朝向里边的逻辑板还坏的比较不少,以后遇到类似的也可以多一条死思路。
敢问你的热成像是啥型号?这东西不便宜我这还没有入手。

优利德UTi260B,618的时候1800买的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遇到试试看有这运气吗

网友A(2021-10-11):
引用 网友C:
优利德UTi260B,618的时候1800买的

这东西我记得当时最便宜的我就是1800-2000左右的价格,确实相当好用。就是贵,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我记得当时最便宜的我就是1800-2000左右的价格,确实相当好用。就是贵,哈哈。

嗯嗯,是的

网友:
买不起热成像

网友:
击穿的故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。

网友:
松香雾烧鸡大法

网友(2022-06-24):
谢谢分享 要是有靓机图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