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MACBOOK系列升级内存的过程分享,升级板载内存

楼主(2021-08-21):
本人一台自用14年的A1502,原机内存DDR3 1600 8G,打算自己动手升级到16G。分享过程如下。本文主要说一下苹果笔记本升级内存的基础理论,基本适用所有板载内存的MAC机型。
友情提示,如果没有芯片焊接、芯片植锡等操作经验的小白,强烈不建议自己动手。
打开后盖,断开电池接口,将主板拆下,去除所有外配。

这里说一下,如果对自己的焊接没有十足的把握,那么可以在这里先测量一下内存颗粒中间的那颗电容的对地阻值,焊接的时候,焊一颗,测一下,看阻值是否有较大的偏差,以此来判断颗粒是否被焊接短路,以这台机为例,正常的阻值在100左右,焊接后因为高温原因,可能阻值会在70左右,降温后阻值会恢复正常,但如果阻值被拉得过低,那一定是颗粒短路了。

然后对内存颗粒周边的塑料元器件以及重要芯片做隔热处理,有把握的用黄色隔热胶带,没有太大把握的,建议用那种铝箔隔热胶带,多贴几层。

下面我们先来说一下MACBOOK升级内存的理论知识,大佬绕道,小白请细看。
先通过板号,找到相对应的主板图纸点位图。论坛里基本都有下载。
以我这台机为例,在图纸中找到以下几个部分:

MACBOOK的内存颗粒,是通过8颗小电阻的不同组合形式,来实现不同颗粒、容量的应用的。当然,后续的版本又多了内存频率的设置电阻,在图纸中可以找到,同理设置就行。
通俗的解释一下,图中可以看到,一共有4个通道(分别为RAMCFG0、RAMCFG1、RAMCFG2、RAMCFG3),每个通道包含2个电阻位:L和H
以这台机为例,原来的内存是镁光颗粒,8G容量,那么从图中可以看到,电阻的组合方式是:
RAMCFG0:L    RAMCFG1:H    RAMCFG2:H    RAMCFG3:L
可能有些对电路不太懂的朋友依然看不懂是什么意思,好吧,再简单直白一点,结合三个图纸,那么本机原来的电阻组合就是:
RAMCFG0:L对应的是R2053(10K电阻)    H对应的是R1611则留空
RAMCFG1:L对应的是R2052(留空)          H对应的是R1635(100K电阻)
RAMCFG2:L对应的是R2051(留空)          H对应的是R1636(100K电阻)
RAMCFG3:L对应的是R2050(10K电阻)    H对应的是R1631则留空
这里通过点位图来确定电阻的位置,并且电阻的阻值不能弄错。某些AIR的机型用的都是10K的电阻,但有些机型有10K有100K,要看清楚。

今天要从8G升级到16G,我同样用的也是镁光的颗粒,那么从图纸中可以看到,镁光16G的组合方式是:
RAMCFG0:L    RAMCFG1:H    RAMCFG2:L    RAMCFG3:H
详细的组合方式就是:
RAMCFG0:L对应的是R2053(10K电阻)    H对应的是R1611则留空
RAMCFG1:L对应的是R2052(留空)          H对应的是R1635(100K电阻)
RAMCFG2:L对应的是R2051(10K电阻)    H对应的是R1636则留空
RAMCFG3:L对应的是R2050(留空)          H对应的是R1631(100K电阻)

因为这些电阻真的是很小,如果没有料板拆件,那么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,巧用焊油,让电阻吸附在主板上,不然很容易吹飞了。苹果的焊接,用的都是有铅锡,不太好吹,所以温度尽量高一点,起码380度起,包括原机内存颗粒。

颗粒和电阻都焊接完毕后,最好再打下那颗电容的对地阻值,看是否正常,因为内存颗粒的内部走线都是相通的,如果有一颗短路,那通电后其他颗粒也有可能被一并带走。确认一切都OK了,就可以上机通电了,也无需其他操作了。

最后说总结:以前的机型,用的颗粒和普通内存条上的颗粒是一样的,按品牌容量找就行了,最好是用全好的内存条拆件,这样比较稳妥。后续的机型,颗粒用了新的制成,只能某宝上收拆机的颗粒。一定要先确认好

 会员1608338300鑫豆2026-3-26 14:11
 会员729766300鑫豆2026-3-12 09:50
 会员593235300鑫豆2026-2-28 10:52
 会员1029708300鑫豆2026-2-12 02:33
 会员387961300鑫豆2025-12-14 11:11

网友:
我都不敢动

网友:
机器还能亮不

网友:
这个是真的不错

网友A:
这个 16g 主板 目前很便宜 贵在屏

网友:
这个 16g 主板 目前很便宜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

网友:
还没有弄过苹果的电脑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亮机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 16g 主板 目前很便宜 贵在屏

是的全都是拆了屏以后放出来的板,现在很便宜

网友:
这个帖子很照顾新手!感谢分享!

网友:
学习了  这会看懂了

网友B:
这种大概可以报多少

网友C:
手工焊接16颗内存颗粒,楼主动手能力强的。

网友:
1502主板也不贵

网友:
这内存一看就头疼

网友:
搞到32g也没啥鸟用

网友:
很少 碰到升级的

网友:
完美点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大概可以报多少

纯爱好者,没拿这个当手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工焊接16颗内存颗粒,楼主动手能力强的。

焊接还好,植锡是大工程,因为没有植锡台,只能一个一个手工植锡。头都大了

网友D:
想问下楼主,这里图纸中的内存容量是总颗粒的内存容量,还是单个颗粒的内存容量

网友E:
看到换内存颗粒就头大,换显卡内存没成功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想问下楼主,这里图纸中的内存容量是总颗粒的内存容量,还是单个颗粒的内存容量

图纸上的当然是总容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到换内存颗粒就头大,换显卡内存没成功过

颗粒植锡如果没有问题的话(不能有大小点,锡珠基本保持一样大小),焊接之前,用中低温锡丝过一遍焊点,然后用吸锡带拖平焊盘,这样吹的时候颗粒不容易乱跑。焊接的时候,温度要够,保持受热均匀,然后用镊子轻轻轻轻轻轻推动颗粒,有回位动作就可以了,尽量不要去压颗粒,容易连锡。

网友:
厉害了,感谢楼主分享经验!

网友:
我上次改了一个1706的,还好只有四颗芯片

网友:
技术真好,路过学习学习大神们的技术

网友:
手工不错啊  还是16个颗粒真有耐心

网友:
学习了 ,楼主的 好的经验

网友:
楼主大神,感谢分享,学习了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,要干下手才行啊

网友:
没有图纸的机器咋整?

网友:
这机器也用不到16G内存吧,我感觉内存2g给我用都够了,4G我都嫌大浪费

网友(2021-11-24):
真是高手,感谢耐心分享!

网友(2022-01-12):
大神讲解非常详细  我有一台15年的A1502,一直想折腾下升级下内存,得空要躁一下。

网友F:
最近在论坛下载的820-4924-a 电路图 ,据说是A1502 15年的,但是内存颗粒那只有三星,海力士和尔必达,没有镁光的。三星的只有4G 8G,尔必达 海力士有4 8 16G的,这与我以前看的电路图有镁光版有出入。请问大神,这个以哪个为准啊?谢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最近在论坛下载的820-4924-a 电路图 ,据说是A1502 15年的,但是内存颗粒那只有三星,海力士和尔必达,没有 ...

镁光颗粒应该是同尔必达的跳线,支持16G,频率1866。但三星的颗粒好像不支持16G的。图纸里搜索333S0790策略说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镁光颗粒应该是同尔必达的跳线,支持16G,频率1866。但三星的颗粒好像不支持16G的。图纸里搜索333S0790策 ...

非常感谢🙏。  新年快乐 虎年虎虎生威 发发发

网友H:
没看懂啊,之前看视频上有人简单讲了一下这个,说L是低的意思就是把电阻去掉,H为高的意思就是需要电阻的意思。

网友:
仔细一些就可以

网友(2022-02-12):
引用 网友H:
没看懂啊,之前看视频上有人简单讲了一下这个,说L是低的意思就是把电阻去掉,H为高的意思就是需要电阻的意 ...

这是中了彦祖维修厮的毒啊。忘掉他视频里的话,从我这篇文章的开头认真看起。如果你还看不懂,那就放弃维修这条路吧。

网友(2022-10-06):
开机了就好,好多搞得都不开机了。

网友(2024-03-14):
内存颗粒多达16个!

网友:
苹果笔记本板载内存升级主要就是和识别电阻有关,只要学会了识别电阻就都可以升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