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s2 5th 主板不上电的维修

楼主(2021-08-21):
这个板子比较新,估计是9代cpu,一起没遇到过,看电流表TYPC USB已经有20V输出了,但是电流在50ma到500ma之间跳动,
这个主板找不到图纸点位图,哪位大神有提供下,

估计是主板哪组电源短路了,电源一直在启动保护机制,拔掉电源,开始测量每组电源的对地阻抗,测量到PL4451对地短路。用烧机大法找到一颗电容短路
拆掉故障排除

网友:
这是联想笔记本L13 YOGA 1代的板子,新机型没有资料,楼主不用图纸都能修好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主板版本号是18834-1M

网友A:
看电流 那个在那卖

网友:
修开机了显示这个板子是10代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电流 那个在那卖

淘宝搜:type c 电流表,usb电流表

网友B:
我也想买个你那工具。  苹果的支持不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想买个你那工具。  苹果的支持不》?

苹果电脑支持的

网友:
没有图纸修机用的基本功和经验,佩服,多多学习了!

网友C:
烧鸡怎么烧?看发热吗?

网友:
很新的电脑图纸没有

网友D:
这个电流表洋气,数值准确吗?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分下载了凑个数尴尬了

网友:
大电流多半都是电容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流表洋气,数值准确吗?

放心很准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烧鸡怎么烧?看发热吗?

是的,上低电压上去看哪个零件发烫

网友(2021-09-20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流表洋气,数值准确吗?

比较准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