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0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1-08-21):
客户说能开机但是开机困难,有时候要开几次才行,拆机测试在不触发的时候待机偏高,拔掉电源测组织,发现3v线性短路,拆掉ec3v线性组织正常了,换ec后,

无3v5v电感电压了更换了3个待机新芯片还是不出,波形发现瞬间有波形保护了然后更换滤波电容,还是不出电压,然后更换上下mos管后待机电压恢复正常,开机电流一路小彪以为好了,接屏测试发现暗屏《暗屏是新发的ec有问题导致的》通过改屏电路

和主板的的背光开启信号,背光开起是南桥发给ec,ec发出信号开启背光这个新ec收到南桥的开启信号后没动作了,我直接改电路南桥去开启背光不经过ec后恢复到正常状态

总结;ec坏和待机芯片和3v5v上下mos管坏

联想E420 纬创10282_llw-1_-1_0118.pdf

网友:
收藏一下备用

网友:
先收藏,万一以后用得上好找一点

网友A:
请教楼主,南桥发出什么信号给ec,ec才会去开启背光呢,求指点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楼主,南桥发出什么信号给ec,ec才会去开启背光呢,求指点,谢谢

我上传帖子上了

网友:
没分下载了凑个数尴尬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教楼主,南桥发出什么信号给ec,ec才会去开启背光呢,求指点,谢谢

不耍Ec开启直接19v到屏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耍Ec开启直接19v到屏可以

这个是3.3v  不是19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