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飞行堡垒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21-08-21):
华硕飞行堡垒FZ53V, 插电待机开启信号跳变,3V5V电感电压跳变,3VSUS信号跳变,包括桥的晶振也是跳变的,排除19V的问题,当把BIOS摘掉后就不跳变了,不知道什么鬼问题呀

网友:
程序刷过,故障依旧

网友:
桥的问题吗,ec也换过的

网友:
后级有短路   BiOS摘掉 不能自动上电了。所以 没有跳变

网友A:
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跟你一样 EC桥待机都换了一样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跟你一样 EC桥待机都换了一样。

这个问题我也是研究了好久,现象是所有的电压都是跳变的,电流30毫安左右,最后的问题是某个PWM电路19V和5V有交火(相互影响),具体我的故障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哟,现在基本好了,不跳变了,芯片还没到货,你参考借鉴

网友:
加焊CPU供电芯片也不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我也是研究了好久,现象是所有的电压都是跳变的,电流30毫安左右,最后的问题是某个PWM电路19V和5V有交火(相互影响),具体我的故障是CPU供电芯片坏了哟,现在基本好了,不跳变了,芯片还没到货,你参考借鉴

好的谢谢。我已经放弃了修了5天了 客户也等不及了还原 放弃了

网友:
我的已经亮机了

网友:
另外还有同样的一台是一颗螺丝把集显MOS管芯片弄短路了,换好后可以亮机,集显电压也出来了,但是进系统会死机,难道U挂了吗?!

网友:
一般待机电压跳变都是后级问题引起的保护

网友:
是进系统中卡机

网友:
这个机器待机跳变所有出来的电压都会一起跳变,并且桥的几组电压明显不正常,比如VCCDSW只有1.6V了

网友C:
后级有短路,也会这样。华硕的的板,动不动就自动保护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后级有短路,也会这样。华硕的的板,动不动就自动保护

嗯,这个机器没有明显的短路,所以不太好排查

网友:
3V5V电压跳变是什么意思?不能稳定输出待机35v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