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FH5900v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21-08-21):
华硕FH5900v上电待机0.003。按开关没反应。测保隔电路,19v电过不去。保隔上下管qp8900和pq8901的G级0v。G级是由充放电芯片bq24780s的4脚发出。测量充放电芯片24脚25脚26脚28脚都对地短路,确定芯片坏,拆除芯片不短路。客户着急拿走,正好芯片没货,只能屏蔽保隔电路了。另外屏蔽保隔要把充放电芯片上下管拆除。奉上点位和开机bios。

x550vx 2.0.BIN

网友A:
没有保护隔离了,充电也充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保护隔离了,充电也充不了

客户说了,不充电没事。

网友:
这是凑合用无奈之举

网友B:
这样会不会有隐患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会不会有隐患?

风险肯定有的。没有保隔电路的保护,万一其他电路出问题很容易问题扩大化。

网友:
这个客户觉得不充电没关系,反正是插电。以后他自己买个充电芯片换上

网友C:
这个不充电每次开机要设置时间

网友:
正常用会 降频的。

网友:
看来大佬都是拆东西加飞线

网友:
充电电路,不错

网友D:
客户还会回来找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客户还会回来找你的

自己收的一台宏碁四核本,一个毛病,修好用了三年了,陪娃看了三年动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不充电每次开机要设置时间

有3v小电池,时间不会变

网友:
这一代的BQ开头的电源管理芯片坏得多 例如BQ24730 而且市面上全是翻新的 订的话多订几个

网友:
客户不挑还好  讲究的话就接受不了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