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75M-D3V发不出平台复位

楼主(2021-08-21):
型号:GA-B75M-D3V REV1.1
故障现象为:上电掉电又自动上电掉电,反复。
经检查发现VCORE和DDR_15V都已经产生,PCI插槽A15无复位,在IO旁边BC16焊盘上测量PCH没有发出-PFMRST

往前查有PCH_VRMPWRGD

,再查ITE_PWROK1也已经发出

,又检查了PCH的各项供电和用示波器检查了25M时钟都正常,但PCH就是不发出-PFMRST。还试着挑起IO的68脚,也没有-PFMRST

是不是PCH坏了啊?

网友A:
请问有没有 GA-B75M-D3V V1.1的原理图 跟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有没有 GA-B75M-D3V V1.1的原理图 跟点位图

1.1的图不对,我用的1.0的,你先搜一下

网友(2021-11-30):
这个板后来有修好没,手里有张类似的板。

网友:
刷程序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