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求助大神华硕FX86F不开机,待机电压跳变

楼主(2021-08-21):
版号  FX505GD 待机电流0.05到0.57之间跳变 ,测待机有3V 5V  RSMRST 电压跳变,拆BIOS芯片后测电压就正常求维修思路

网友A:
0.57都开机了 跟待机有啥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0.57都开机了 跟待机有啥关系

到时3V 5V电压跳变不稳定不能触发

网友B:
1、先刷个bios试试看
2、查什么电没出来
3、查公共点,查3v,5v的开启信号跳不跳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先刷个bios试试看
2、查什么电没出来
3、查公共点,查3v,5v的开启信号跳不跳!

开启也跳变

网友B:
开启跳变,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ec发来的跳变,一种是待机芯片坏导致的跳变,你要区分一下。但是其实待机引起的跳变情况很少,一般是ec导致的跳变,那你就看ec的条件了,供电,复位,这些。如果ec的条件都正常还是跳变的话,有可能是现在机器处在一种自动触发的状态,就是启动出故障掉电,然后又自动触发了,又上电了,就这样循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启跳变,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ec发来的跳变,一种是待机芯片坏导致的跳变,你要区分一下。但是其实待机引起的跳变情况很少,一般是ec导致的跳变,那你就看ec的条件了,供电,复位,这些。如果ec的条件都正常还是跳变的话,有可能是现在机器处在一种自动触发的状态,就是启动出故障掉电,然后又自动触发了,又上电了,就这样循环。

好的,谢谢,我先换个EC看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开启跳变,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ec发来的跳变,一种是待机芯片坏导致的跳变,你要区分一下。但是其实待机引起的跳变情况很少,一般是ec导致的跳变,那你就看ec的条件了,供电,复位,这些。如果ec的条件都正常还是跳变的话,有可能是现在机器处在一种自动触发的状态,就是启动出故障掉电,然后又自动触发了,又上电了,就这样循环。

应该是自动触发了,待机3V 5V 1.0V 1.8V 系统供电开启信号 EC复位信号 RMRST信号 测量内存1.2V和25V都在跳变,就系统的LDO 3.3V不调变,还会是哪里问题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自动触发了,待机3V 5V 1.0V 1.8V 系统供电开启信号 EC复位信号 RMRST信号 测量内存1.2V和25V都在 ...

这种要顺 的时序走,哪里不 出,查哪里,看走到哪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要顺 的时序走,哪里不 出,查哪里,看走到哪步了

准备干桥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跟你说的故障一样的。你的维修好了吗?你是如何解决的?谢谢

网友(2021-11-11):
干桥干好了没有呢?我现在也遇到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现象。

网友(2021-12-23):
我有个同样的问题应该是CPU或者供电问题,手摸CPU供电哪儿有的点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