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管理芯片跟mos怎么连接的?

楼主(2021-08-21):
如图,显卡上用ir3567b控制ir3553m做供电,mos的Iout脚烧了掉焊盘了,请问mos的iout连接了357b的哪个脚?

网友:
支持一下,学习到了

17551007013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:
pwn 你量一下看看

网友:
纯个人理解,应该接ISEN脚吧。

网友:
你看哪个脚是输出电压就接哪个脚

网友:
应该有很多路mos吧,量一下正常的脚通向哪里

网友:
受到很好实例!

网友:
请问下,这芯片ir3567除了en和vcc还要满足啥条件,才会出核心供电

网友:
找一个好的量一下通往就知道了,iout是电流检测输出脚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点位 图

网友:
看你的管理芯片链接的另外一路MOS管,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看看大神们怎么弄 我学习一下